如何得到忙音?

楼主(2008-12-22):
如何得到忙音?
打一通电话给对方, 如果对方繁忙, 或者说网络繁忙, 如何让本机响起"嘟~~~"的忙音呢?

网友A:
你用什么硬件?
如果是GSM模块,不用自己处理的,模块就是有相应的声音。

网友B:
如果是语音电话, 可以不用自己处理.
做了一个视频电话, 这个情况自己怎么去处理啊?

网友C:
不懂 帮你顶一下

网友D:
你都知道对方的状态了,忙音通过播放一段语音应该就OK了吧

网友E:
你AT命令拨号如果被叫方忙就会返回BUSY,你再放一段忙音的声音文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