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D9822

楼主:
请教高手。现在正做一个CCD采集系统。数据通过AD9822 进行转换,AD9822中有三个引脚SDATA、SCLK、SLOAD,说明上是Serial Interface,现在我的板子上有CPLD还有USB芯片CY7C68013,问一下这三个引脚应该和对应的什么相连呢?不胜感激!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到有高手回复了,为何我看不到呢?

网友:
AD9822的接口SDATA、SCLK、SLOAD是串行通信的,协议并不是规范协议,估计你需要使用将这3根线联到CPLD上,让CPLD对串行数据进行调制/解调。

网友:
建议把3根线连接到CPLD上,然后在CPLD与CPU端留下一个寄存器的3个位,这样的话用CPLD内部来控制或者根据datasheet用CPU程序对寄存器置位操作3个串行接口。

网友:
谢谢各位了,有问题再请教。板子正在做呢。多谢了!

网友:
ad9822

我在做ad9822做数据采集,但是刚开始的寄存器配置是分四次写入还是怎么办 ,四次写入寄存器不会写,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