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显存与显卡的区别?????

楼主(2008-07-31):
谁知道显存与显卡的区别?????
在PC中显存从B8000H开始,好像有几十KB吧! 对于显卡,一般说,比如:128M显卡,256M显卡,不知道显卡上的128M,256M与显存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关系?望高手指教.
显卡

网友A:
这个指的就是有128M显存的显卡

网友B:
几十KB的显存?那是Long Long Ago了。现在的都是上百MB了。你说的显卡上的128MB 256MB就是指显卡自带的显存。
显存的工艺比内存更高级一些,速率更快,处理性能也更好。

网友C:
哦!谢谢!
不过我还有疑问,就是显卡的内存和物理内存又有什么关系? 显卡的内存地址从哪开始?会不会与某一物理地址相重? 计算机是怎样访问上兆的显存的? 谢谢!

网友D:
显存和内存有可能是独立编址吧。因此有可能重叠,至于访问我想可能是特殊的方式,我想可能是DMA的方式,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