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静态RAM 掉电后其数据是否会丢失? 急急

楼主:
单片机中的静态RAM 掉电后其数据是否会丢失?

网友:
ram中的掉电后会消失,怎么了?

网友:
一样,无论是SRAM和SDRAM,
区别在于SRAM只需要读写,SDRAM还需要动态刷新。。。

细节请google,

网友:
可以结帖了,这个论坛不是很活跃,大家都及时结帖吧

网友:
RAM的定义就可以回答你的疑问

网友:
除非是非易失性的

网友:
什么是“非易失性”
我用的是EM78P153 我要达到的目的是断电后上次存储的数据能够保留下来 请问如何实现?

网友:
数据会掉的

网友:
掉电后RAM中数据会丢失

网友:
RAM中的东西当然会丢失了,你可以用一个后备电池来防止掉电

网友:
要么外接非易失性RAM来保存需要保存的数据,要么就加后备电池

网友:
比如 DS12C887 里的RAM就是非易失性的, 非易失性的易失当然就是说数据可以长期保存而不会丢掉了

网友:
掉电就会没有

网友:
谢谢大伙的帮忙 还有一个问题 我用的是EM78P153这块芯片 也可以加后备电池存储数据吧?具体过程是怎样的 能不能简单描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