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请进来,高分请教:驱动开发与嵌入式开发的区别

楼主:
在"硬件/嵌入式开发"的大版下,有“驱动开发/核心开发” ,"嵌入开发",两个小版,可见两者是有区别的。

我想知道,“驱动开发”和"嵌入式开发"有什么联系与区别? 按我的理解,驱动开发和嵌入式开发,都是面向底层硬件的控制的。

作为一个想入门的人,如果我的方向是Linux的,那么学"Linux驱动开发"和"嵌入式Linux开发"有什么不同,各要掌握哪些知识呢?哪个职业的前景会好一些?

我的问题比较多,希望知道的比我多的人都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两个应该不同吧.
驱动开发设计到低层硬件操作和开发,并不只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使用.
嵌入式开发可以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开发以及嵌入式系统中的驱动开发.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不能够放在一起比较.

网友:
“驱动开发/核心开发”就是开发电脑中运行的驱动程序。
“嵌入式开发”是指微机系统的各种嵌入式应用的相关开发。

至于前景就不好说了,我个人不看好Linux。

网友:
我的理解

驱动/核心开发: 直接和硬件打交道的,多指PC上的开发吧,当然也可以包括嵌入设备(我接触都是这个,裸机跑多),
另一个驱动开发,就是在带系统的平台再开发,和硬件打交道的,都被封装,开发者借助系统留的接口开发...

嵌入开发,多是指在嵌入平台上开发,包括上面的东西(嵌入设备也有很多跑系统的), 且有含概嵌入平台上的APP开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应该不同吧.
驱动开发设计到低层硬件操作和开发,并不只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使用.
嵌入式开发可以是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应用程序开发以及嵌入式系统中的驱动开发.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并不能够放在一起比较.

你的意思是,“驱动开发”是指无论PC上,或者在嵌入式系统中用的,凡是涉及到底层硬件操作的,都可以称为驱动开发。

那么,在PC上用的驱动开发,和在嵌入式系统中的驱动开发,要掌握的知识有何不同?如果让你回到大学时代,重新选择,你会选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理解

驱动/核心开发: 直接和硬件打交道的,多指PC上的开发吧,当然也可以包括嵌入设备(我接触都是这个,裸机跑多),
另一个驱动开发,就是在带系统的平台再开发,和硬件打交道的,都被封装,开发者借助系统留的接口开发...

嵌入开发,多是指在嵌入平台上开发,包括上面的东西(嵌入设备也有很多跑系统的), 且有含概嵌入平台上的APP开发

有几个问题

1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在嵌入式设备上作驱动开发也分两种,1 面对不带操作系统的 2 面对带操作系统的。凡是有操作系统的,都是调用系统留的开发接口的,是这样吧? 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的呢?技术运用上有何不同呢,你能介绍一下吗

2 对于有操作系统的嵌入式系统,做驱动开发是应该比做APP开发技术含量高吧,并且薪水/前途方面强一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