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与发电机控制器间的通讯线如何做?急急急!!!

楼主:
根据以下提示,该如何制作PC机与发电机控制器间的通讯线缆(所需器材、详细接线),敬请各位大虾抽空指教,万分感谢!

PC机串口端号                     发电机控制器通询端口号
  5 <---------------------------> 1   (-)
  6 <---------------------------> 2   (+)
  1 <---------------------------> 3 (485A)
  2 <---------------------------> 4 (485B)

网友:
用电话线 或者网线 做 最简单

网友:
PC机端口加一个485转换口,然后,485转换口的485A———发电机485A,485转换口的485B——发电机485B,如果为无源485,+、-就不用接了

网友:
谢谢各位支持,实验中。

网友:
PC->232->485 ------------ 485->设备

网友:
楼上都是好方法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