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烧写wince 5.0的nk.bin问题

楼主:
好不容易把EBOOT整出来了,可是用它通过USB下载NK.BIN时,却出现以下提示信息,然后就没有了,请问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请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原因所在。谢谢啦!

Ethernet Boot Loader Configuration:

0) IP address: 192.168.0.15
1) Subnet mask: 255.255.255.0
2) DHCP: Disabled
3) Boot delay: 5 seconds
4) Reset to factory default configuration
5) Startup image: LAUNCH EXISTING
6) Program disk image into SmartMedia card: Enabled
7) Program CS8900 MAC address (12:34:56:78:90:AB)
8) Kernel Debugger: ENABLED
9) Format Boot Media for BinFS
E) Erase Reserved Block
B) Mark Bad Block at Reserved Block
F) Low-level format the Smart Media card
D) Download image now
L) LAUNCH existing Boot Media image
R) Read Configuration
U) DOWNLOAD image now(USB)
W) Write Configuration Right Now
A) Erase All Blocks

Enter your selection: u
System ready!
Preparing for download...
Please send the Image through USB.
Don't support raw image
!OEMVERIFYMEMORY: Invalid image

网友:
补充一下,烧nk.bin和nk.nb0都是这样的结果和提示。

网友A:
Don't support raw image

很明显不支持这种镜像,去eboot中去看看代码,是不是考虑换个类型的镜像,比如:xip.bin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n't support raw image

很明显不支持这种镜像,去eboot中去看看代码,是不是考虑换个类型的镜像,比如:xip.bin啊。。。

看看代码吧

网友: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你的eboot不支持USB下载的。
你用交叉网线下载吧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请问,楼主,EBOOT是可以通过USB总线下载NK.bin么?那您这个boot是什么版本?网上有源码么?我的Eboot只能通过网口下载NK,想增加USB下载NK的支持。
我也在使用Wince5.0,楼主方便的话,咱们相互学习一下。
我QQ:110561367

网友:
你好你的Don't support raw image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能和我说一下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LZ怎么不回复了

网友:
我第一次烧写WINCE镜像就可以啊,第二次就出现这个提示了。

我第一次烧写WINCE镜像就可以啊,第二次就出现这个提示了。后来发现了问题:

点击DNW0.5L的“USB Port->UBOOT(WINCE500)->UBOOT”选项,并选
择打开文件NK_W35.bin (该文件位于光盘的\GT2440烧录镜像\
3.5'LCD\WinCE5.0  目录)开始下载。

USB Port->UBOOT(WINCE500)->UBO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