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ActivateDeviceEx()函数动态加载DLL的处理流程?

楼主(2008-12-26):
谁有ActivateDeviceEx()函数动态加载DLL的处理流程?
谁有ActivateDeviceEx()函数动态加载DLL的处理流程?想知道具体用法.
动态

网友A:
或者有什么建议?

网友B:
前几天刚处理过这个问题。
先将你的动态库加到hkey_local_mechine\drivers\目录名下面,配置注册表文件,然后调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ActivateDeviceEx就是通知DeviceManager去根据你传的注册表项来加载驱动dll, 它实际上使用的是LoadDriver而不是LoadLibrary.

网友D:
ls二位正解。
在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路径下添加你要加载的Dll的信息,然后直接调用ActivateDeviceEx函数就可以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参数需要传递给这个Dll的话,建议用这个函数ActivateDevice,同样可以加载驱动,而且传递的参数少,使用方便。

网友E(2009-09-10):
是不是先要写注册表文件,然后才能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