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裁剪问题,编程成功了,却没有生成nk。nb0???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Build Options // Run-time Image to Flash Memory也选择了啊。不解?????

网友:
有什么错误信息?

网友:
Run-time Image to Flash Memory
这个选项和生成nb0沒有关系的,只是表示nk.bin在下载的时候,保存到RAM后,会烧写到
FLASH,而如果不选项这个项,只保存到RAM后就直接执行

有沒有生成nk.nb0,你可以看看config.bib中有沒有类似的语句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000000

网友A:
LS正解,下面这几句话是关键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000000
不过你可以查一下有没有生成NK.bin,因为如果正常的话NK.bin应该是生成出来的,不然你的Config.bib肯定还有问题

网友:
不需要选择这项的

网友B:
LZ,你建的PB工程不是在wince500下面的pBWorkspace目录下面吧?如果不是,那要修改“\WINCE500\PUBLIC\COMMON\OAK\BIN\I386\romimage.exe”文件,把偏移地址0x25a7b上的“6A  01”改成“6A  03”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你建的PB工程不是在wince500下面的pBWorkspace目录下面吧?如果不是,那要修改“\WINCE500\PUBLIC\COMMON\OAK\BIN\I386\romimage.exe”文件,把偏移地址0x25a7b上的“6A  01”改成“6A  03”

我用UltraEdit-32打开romimage.exe,搜索0x25a7b怎么都找不到……
只有直接放在pBWorkspace目录下了
楼主也找不到的话,放到pBWorkspace目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正解,下面这几句话是关键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000000
不过你可以查一下有没有生成NK.bin,因为如果正常的话NK.bin应该是生成出来的,不然你的Config.bib肯定还有问题

正解!先看看有没有NK.bin生成,如果有nk.bin而没有nk.nb0的话,那应该就是config.bib中没有加入下面几句话: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000000

应该不是工程路径的问题了,一般创建的时候就会自动把工程文件放在PBworkspace目录下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正解,下面这几句话是关键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000000
不过你可以查一下有没有生成NK.bin,因为如果正常的话NK.bin应该是生成出来的,不然你的Config.bib肯定还有问题

加了可以又报错了,Error: Missing memory type field for memory range 'ROMSTART'

网友:
ROMSTART的地址有问题。这个地址应该是你的config.bib中NK的起始地址,ROMSIZE是它的大小。

网友:
没看懂你的回复,"加了可以又报错了"
错误提示中不是明确告诉你缺少指定Memory的类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正解,下面这几句话是关键
ROMSTART = 80200000
ROMWIDTH = 32
ROMSIZE  = 02000000
不过你可以查一下有没有生成NK.bin,因为如果正常的话NK.bin应该是生成出来的,不然你的Config.bib肯定还有问题

除此之外,这个最前面的东西也要和ROMSTART = 80200000 配套才行啊。

网友:
我把这段放到最后边就好了。nk.nb0可以生成了。
ROMSTART = 80200000
这个起始地址,要和nk的起始地址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这段放到最后边就好了。nk.nb0可以生成了。
ROMSTART = 80200000
这个起始地址,要和nk的起始地址一样吗?

必须一样!还有size也必须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把这段放到最后边就好了。nk.nb0可以生成了。
ROMSTART = 80200000
这个起始地址,要和nk的起始地址一样吗?

必须一样!还有size也必须一样!

ls
,so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