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表定时

楼主:
上传附件为用iccavr写的m16+1302+1602(四线)的电子表工程.已通过测试.现在想插入一个定时功能,如:到2008年3月8日12时14分10秒时从PA2口输出高电平.延时10秒后转低电平.请帮改改,改的地方请用红色标注一下,谢谢.

网友:
这里太没有人气了,是我们不够活跃,还是搞这行的人太少了呢?
我狂顶!

网友:
没力气了,自己顶一下.唉!

网友:
你太小气了,别人做兼职也得几千大洋,你才给20分?呵呵

网友:
看了看,帮不上忙了,以前俺也做过类似的,不过是单片机上的超时,每秒计一次数,那时的关键是如何算出来时差。

网友:
最后顶一次!

网友:
不知道添加下边红色的代码是否能够满足你的要求,你可以试一下了: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1_ovf_isr:9
void timer1_ovf_isr(void)            //定时器1中断入口:250MS中断一次
   {
   TCNT1H = 0xFC;                           //重装初值
   TCNT1L = 0x2F;
   ds1302_read_time();                   //读出当前时钟
   timer_lcd();                                   //显示数据转换
   判断系统时钟是否是:2008年3月8日12时14分10秒
   if((2008==timer[1])&&(3==timer[2])&&(8==timer[3])&&(12==timer[4])&&(14==timer[5])&&(10==timer[6]))
           {
                DDRA=0x04;                //设置按键A口为带上拉输入:接按键
                PORTA=0xFB;
           }
   判断系统时钟是否是:2008年3月8日12时14分20秒
   if((2008==timer[1])&&(3==timer[2])&&(8==timer[3])&&(12==timer[4])&&(14==timer[5])&&(20==timer[6]))
           {
                DDRA=0x00;                //设置按键A口为带上拉输入:接按键
                PORTA=0x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