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I/O操作命令的问题

楼主:
    我看到说,在编写流式驱动的时候,在IoControl函数时,可以自定义I/O操作指令,现在问题就在这,我看到在有的驱动中头文件直接这样定义的:
#define IO_CTL_LED_1_ON 0x01
#define IO_CTL_LED_2_ON 0x02
#define IO_CTL_LED_3_ON 0x03
#define IO_CTL_LED_4_ON 0x04
但是,我又看到有地方说是要用到CTL_CODE宏来进行定义,我现在不知道哪种方式才是对的,还请各位大侠给说个完整的定义过程,谢谢!

网友:
其实2个都可以。关键是保证驱动和应用程序里面的一致性。

网友:
CTL_CODE 转换出来的本质上就是一个 DWORD 值 不过其中的特殊位记录了一些特殊信息。

网友:
yashi 说得没错,其实只要一致就可以了,当然微软是建议你使用CTL_CODE,写代码最好使用该宏!其实现如下:
#define CTL_CODE(      DeviceType, Function, Method, Access) (
  ((DeviceType) << 16) | ((Access) << 14) | ((Function) << 2) | (Method))
你如果有阅读过CE下PUBLIC的代码,发现微软代码里的IOCTRL都是必须使用该宏的,这样对代码的可维护性和防止重复性有很大意义;MS也建议,OEM使用CTL_CODE时DeviceType 的值应该在32768-65535 之间。

如果万一重复的话,就会出一些非常奇怪的bug,可能非常难查。所以在写代码时就应该注意这些细节,养成统一的好习惯,把bug扼杀在摇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