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VCT 的一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12-15):
求助: RVCT 的一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
在使用RVCT 编译-连接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warning,
"""
Warning: L6307W: .text(workerDefault.o) contains branch to unaligned destination.
"""
找了RVCT的文档中, 没有看到对这个相关的描述, 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明:
L6307W:
(
) contains branch to unaligned destination.
请问各位大虾, 这个warning是什么意思呢, 要怎么才能去掉这个warning呢?
大虾
warning

网友A:
可能是类型强制转换中的字节对齐问题吧

网友B:
类型强制转换中的字节对齐问题, 我觉得应该在compile的时候才报warning吧, 怎么会在link的时候报warning呢?

网友C:
谢谢楼上的, 类型强制转换中的字节对齐问题, 我觉得应该在compile的时候才报warning吧, 怎么会在link的时候报warning呢?

网友:
各个子模块字节对齐的方式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