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0 Wince下想通过gpio口去控制IDE硬盘

楼主:
2410 Wince下想通过gpio口去控制IDE硬盘,如何去实现这个驱动?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1,了解IDE的控制方法,有资料的给一份。谢谢。
2,了解wince下块设备驱动,这个在pb里有介绍,有些源码。但是第一个函数要从哪里看起呢?DSK_Init吗?

网友A:
自己写个流驱动就行,LZ可以先看一下流驱动的格式还有实现方法,这个应该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流驱动就行,LZ可以先看一下流驱动的格式还有实现方法,这个应该不难

没有这么简单吧

网友:
我想应该是按IDE设备的驱动去实现,然后在最底层的读写数据的地方用GPIO模拟的方式来操作,理论上应该是可行的,但要对相关的知识非常了解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个流驱动就行,LZ可以先看一下流驱动的格式还有实现方法,这个应该不难

自己写个流驱动,是可以对IDE控制器进行操作,但是面对硬盘里的数据结构还要有文件系统的驱动。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按照标准的wince下IDE驱动来写。
lz去熟悉IDE的控制方法和块设备驱动吧。最好能找到博文来看看。这样入手快些。
应该不是个简单的活。

网友:
会烦死的,IDE的协议挺复杂的
www.t13.com有规范

网友:
相当于你自己用CPU实现一个IDE控制器,划不来。

网友:
ide协议部分应该不需要自己实现,去PUBLIC找一下应该有的。只要实现读写就可以了。
我以前的同事做过,不是很复杂

网友:
做好找一块带ide接口的开发板,ide接口有三十多个针,很难自己做一个的

网友:
应该很难实现吧

网友:
挂这么个东西,什么场合会用到阿?

网友:
关注!

这个是我发的帖子:

WinCE 4.2/5.0挂接IDE硬盘(磁盘或是SSD类型)和U盘的最大容量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10/16/94762ffa-de56-4cb9-b766-d80042140256.html?1022739741

同时在网上也找到一个文章:
wince中添加对硬盘支持
http://jkflyfox.spaces.live.com/blog/cns!C936FCDDF997BA5F!1338.e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