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A协议中Security Erase Unit命令的使用?

楼主(2008-07-07):
ATA协议中Security Erase Unit命令的使用?
我现在在做硬盘数据销毁方面的工作,用的是SST55LD019(020)的硬盘控制器,在执行ATA协议中Security Erase Unit命令0XF4时Status返回的值一直为0X51。我在写这部分程序时研究了ATA协议,按照它上面的说法:1、执行Security Erase prepare;2、执行Security Erase Unit,并且从主机发送一个扇区的数据512bytes(含32bytes的password)与硬盘的原有存储password的扇区内容比较以获得安全槎除的许可. 协议中对执行该条檫除指令时的特征寄存器和扇区数、扇区号、柱面高低地址都没有指明,但我个人认为在传送password时是有关系的,需要进行设置。
目前的问题是,发出的檫除指令丢失了,状态寄存器有错误,不知道错在哪里。请研究过ATA协议的指点下
数据
控制器
password
寄存器
程序

网友A:
以前做硬盘PMP时,没碰到过这个指令呀。ATA哪个版本的?是SST55LD019自带的?硬盘擦除直接进行呀,怎么需要这么复杂?什么文件系统?

网友B:
ATA2以上的都有这个指令的,请同行指点下,不甚感激,未来SSD将大行其道拉,我想一个安全檫除什么的不久就不算什么技术秘密了吧,所以在这方面会的还是可以指点下我嘛,相信我手中也有同行感兴趣的东西,就算是交易吧

网友C:
嗯,是我们用的太肤浅了,没有研究这么深入的。跟着好好学一学。
SSD的“大行其道”早着呢,等效单位密度下,硬盘比SSD便宜不知道多少多少倍了,只有在对速度、机械安全要求高的时候才会考虑SSD。
而且SSD目前一般都是用大容量的NAND芯片组合成的,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坏块,尤其是新的MLC。谁都不希望一个电影放2个月之后,突然就无法看了吧。

网友D:
呵呵,这么说吧,SSD除了贵,性能方面较机械硬盘绝对好很多很多,我指的可不只是速度方面噢。请这方面的高手来指点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