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C++改变对话框和里面控件的大小?

楼主:
怎样用VC++动态改变对话框和里面控件的大小?
本人菜鸟,请尽量详细点。

网友:
用MoveWindow(),
具体用法看MSDN吧。

网友:
BOOL MoveWindow( HWND hWnd, int nX, int nY, int nWidth, int nHeight,
BOOL bRepaint);

网友:
查帮助吧,这问题应该简单的

网友:
UPDATEWINDOW也可以,新手的话也建议先看MSDN噢

网友:
MoveWindows ,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网友:
给你一个可参考的实例吧
在oninitial中添加以下代码实现最大化
        //fullScreen
        GetClientRect(&m_rect);
        CRect  m_FullScreenRect;
        CRect  WindowRect;
        GetWindowRect(&WindowRect);
        CRect  ClientRect;
        RepositionBars(0,0xffff,AFX_IDW_PANE_FIRST,reposQuery,&ClientRect);
        ClientToScreen(&ClientRect);
        int  nFullWidth=GetSystemMetrics(SM_CXSCREEN);
        int  nFullHeight=GetSystemMetrics(SM_CYSCREEN);
        m_FullScreenRect.left  =  WindowRect.left-ClientRect.left;
        m_FullScreenRect.top=WindowRect.top-ClientRect.top;
        m_FullScreenRect.right=WindowRect.right-ClientRect.right+nFullWidth;
        m_FullScreenRect.bottom=WindowRect.bottom-ClientRect.bottom+nFullHeight;
        this->SetWindowPos(&wndBottom,m_FullScreenRect.left,m_FullScreenRect.top,m_FullScreenRect.Width(),m_FullScreenRect.Height(),SWP_SHOWWINDOW);

如何在OnSize中添加以下代码根据窗体大小的变化调整控件大小
        CWnd *pWnd;
        LOGFONT logFont;
        CFont *pFont;
        CString cClassName;
        CRect rect;//获取控件变化前大小
        pWnd=GetWindow(GW_CHILD);//获取控件句柄
        while(pWnd)
        {
                pWnd->GetWindowRect(&rect);
                ScreenToClient(&rect);//将控件大小转换为在对话框中的区域坐标
                rect.left=rect.left*cx/m_rect.Width();///调整控件大小
                rect.right=rect.right*cx/m_rect.Width();
                rect.top=rect.top*cy/m_rect.Height();
                rect.bottom=rect.bottom*cy/m_rect.Height();
                pWnd->MoveWindow(rect);//设置控件大小
                //adjust font size
                static CFont font1;
                GetClassName(pWnd->GetSafeHwnd(),cClassName.GetBuffer(255),255);
                /*MessageBox(NULL,cClassName,MB_OK);*/
                if(cClassName.Compare(_T("static")) !=0)//
                {
                        pFont=pWnd->GetFont();
                        pFont->GetLogFont(&logFont);
                        logFont.lfWidth=logFont.lfWidth*(int)(cx/m_rect.Width());
                        logFont.lfHeight=logFont.lfHeight*(int)(cy/m_rect.Height());
                        font1.CreateFontIndirect(&logFont);
                        pWnd->SetFont(&font1);
                        font1.Detach();
                }
                pWnd=pWnd->GetWindow(GW_HWNDNEXT);
        }
        GetClientRect(&m_rect);//将变化后的对话框大小设为旧大小

网友:
1.MoveWindow

2.SetWindowPos

网友:
MoveWindow()

然后根据你的设置移动相应窗口即可

网友:
msdn查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