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使用外部中断时功耗的问题。

楼主(2008-11-13):
关于单片机使用外部中断时功耗的问题。
如果我在单片机的INT0上接一个按钮,然后接地。这样我可以通过这个按钮来使int0上产生低电平,产生中断,但这样直接接地,人工按按钮的时间有长,一定会使功耗变的很大。请问该如何接呢?
如何

网友A:
接个电阻啊

网友B:
加个1M的电阻
你的VCC/电阻值就是电流了
够小了吧?
呵呵

网友C:
输入端输入阻抗是很高的。并且有内部弱上拉。功耗是很小的。
你这样做主要考虑输入抖动的问题,你按一下键会进入终端很多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