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的检测技术

楼主(2008-05-21):
螺纹的检测技术
各位大虾,有什么方法可以检测孔内的螺纹?只要检测孔内是否有螺纹就可以了。
检测
螺纹

网友A:
用光照,由光学拾取器获取,让软件分析光谱。

网友B:
是自动获取控制还是供人观察?后者太容易了吧!前者^^^^^^^(再说吧)

网友C:
还请一,二楼两位兄台讲详细点。我的要求就是检测到螺纹,就通过,检测不到则报警。

网友D:
孔的大小固定吗?公差大概多少?有螺纹的孔径和无螺纹的孔径都是一样尺寸吗?螺纹数目呢?一半有螺纹另一半没有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