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自己的应用程序设置到最前面?

楼主:
我的程序,在有的CE系统的机子上,由于有别的软件设置了最前端显示,我的程序(无窗口)是通过shellexecutex来调用别的带窗口的程序.有时会无法显示出来,加个Messagebox就可以,请问怎么把它调到最前端显示,谢谢

网友:
找到窗口,发个消息,让它置顶。

网友:
谢谢,请问消息号是哪条_

网友:
        HWND hwnd;

        hwnd = ::FindWindow(NULL,"串口调试助手 SComAssistant V2.2 For WIN9X/NT/2000");
        if(hwnd)
        {
                if(!::SetWindowPos(hwnd,HWND_BOTTOM,0,0,500,500,SWP_NOACTIVATE | SWP_NOSIZE | SWP_NOMOVE))
                {
                        AfxMessageBox("Set Failed");
                }
        }
        else
        {
                AfxMessageBox("Find Failed");
        }

        hwnd = ::FindWindow(NULL,"迅雷5");
        if(hwnd)
        {
                if(!::SetWindowPos(hwnd,HWND_TOP,0,0,500,500,SWP_SHOWWINDOW | SWP_NOSIZE | SWP_NOMOVE))
                {
                        AfxMessageBox("Set Failed");
                }
        }
        else
        {
                AfxMessageBox("Find Failed");
        }

测试了一把,可以。
你在WinCE下试一下,有问题再说,没问题给分。哈哈。

网友:
谢谢,改为:
HWND_TOPMOST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