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通信录开发??

楼主:
公司要做个手持设备,也就是类似手机的一个东西吧,现在需要做通信录、短信收发等功能
通信录WINCE系统带的有,但功能还不够,
是应该重新开发一个呢还是扩充原来的通信录功能(如有可能的话)
现在还没有思路,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多普达的通讯录是CE自带的吗

网友:
多普达不是WINCE的,是Windows Mobile

网友:
通信录,如果需要记录的信息不多,建议楼主自己做,这样才好管理啊。

网友:
要用POOM访问系统的数据库吗

网友:
一般mobile系统的通信录是放在数据库文件中的。

edb的吧。

可以用数据库来处理。

ce的没有研究过。

网友:
可以自己来搭UI,然后用POOM API来做。就类似于你在桌面端写一个outlook插件一下。

网友:
mobile中的通讯录和CE中的通讯录用的是同一个数据库么

网友A:
可以下载我的EDB 应用程序看看,我以前折腾过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下载我的EDB 应用程序看看,我以前折腾过一段时间。。。

在哪找啊?
我以前从来没搞过CE...

网友:
在“下载”里面搜索。。。关键词你填EDB WINCE,我昨晚刚刚上传的。

网友:
确定下来怎么做了,由于用的只是CE原始的系统,没有outlook组件,
短信收发,电话拨打接听,联系人全部从零开发,数据库用EDB

网友:
用EDB么。。。。
全都自己开发了,其实用不用EDB也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EDB么。。。。
全都自己开发了,其实用不用EDB也无所谓了

呵呵,是啊,全都自己开发了,还用那个鸟玩意有什么意义。我觉得EDB的数据库概念还不如foxpro的数据库概念好理解。。。

网友:
VS2005里的C++好像只能创建PPC和SMTPHON的工程,ce stantard sdk好像创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