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处理JPG图片(EVC)

楼主:
我做的项目是在EVC里面读取一个JPG的图片,然后对其进行处理.现在我能读取图片显示在对话框上,但是对它处理的时候没有效果,不知道怎么处理.我试了用一个BMP的图片直接作为背景贴在对话框上可以处理,不知道JPG图片能不能贴上面.如果不行的话 估计要转为BMP了先,请教别人,别人说可以读到内存里面去处理,但是不知道怎么读,望高手指点
                                                          ----一只小菜鸟(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又发一贴,没意思!!!

网友:
搞个TCPMP就能放了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的清楚点,不懂啊.

网友:
去看看IImage相关的东东,CE下可以用来显示JPG

网友:
同上
IImage、IImageFactory

网友:
楼上的二位,你们好.CE上我已经根据IImage,IImageFactory实现了JPG图片的显示了,只是我想对显示的图片进行处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这种事情可能对于你们是一如反掌的事,可是对于我来说是隔了条天河般,望你们赐教,指条路给我,谢谢.

网友:
不知道LZ所说的是不是将JPG作为对话框背景的问题

可以试下内存DC的方法:
将读取的JPG图片Draw()到一内存DC中,然后用显示DC BitBlt()内存DC就行了

其实跟BMP的处理方法类似,只不过一个是LoadBitmap()后SelectObject(),一个是Draw()

网友:
处理?LZ想做什么处理呢?

网友:
感谢你们的帮助,7楼的兄弟,我会按照你的方法去试一试,8楼的兄弟,我想做的只是读取每个像素.谢谢你们的帮助!

网友:
BMP读取每个点的像素比较简单,但JPG好像不行的。因为:

JPG对数据压缩,先要做一次 DCT 变换。经过这个变换, 就把图片里点和点间的规律呈现出来了,然后
JPG对每 8x8 个点为一个单位处理的。所以想得到一个点的数据,比较难 --- 它与周围的点相关。

网友:
请问LZ是否可以把使用IImage显示jpg的code实现方式放过来学习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在.net c#下运行,非常感谢。

peterqy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