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驱动流接口函数疑问

楼主:
请问串口应用时,对用户开放的串口驱动流接口函数,就是MDD部分下的函数,包括COM_Init,COM_Deinit,COM_Open,COM_Close ,COM_Read ,COM_Write, COM_Seek,, COM_PowerUp, COM_PowerDown, COM_IOControl几个基本实现吗?
这里确认 一下,现在准备开始写串口驱动了。。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PDD层的代码要全部重新写吗?

网友:
是的,LPC平台,是不是就我所说的?

网友:
LPC的平台我不熟悉,不过我建议你是不是参考一下PB Public下面的参考串口驱动,那里有不少驱动,找一个相近的过来修改修改
系统所需的所有的接口函数应该就是你上面所列出来的函数了

网友:
驱动我都看过了,我现在想问的是和驱动无关的,给驱动应用人员开放的函数,是不是就是我所说的那些函数

网友:
也就是说应用程序里的初始化函数,读写函数等是不是就是对应我所说的那些函数

网友:
应用开发人员根本不会直接调用这些函数的
用CreateFile打开串口,用这些函数对其进行操作
Windows CE Features > Core OS Services > Core OS Reference > Serial Communications Reference

网友A:
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也至少得调用WriteFile/ReadFile这些函数吧,我想问的就是WriteFile/ReadFile是不是就对应COM_Read ,COM_Write

网友A:
Windows CE Features > Core OS Services > Core OS Reference > Serial Communications Reference
这里边的那些函数我之前都看过了的,这些函数只是对串口系统设置相关的参数而已,并不是我们实际操作串口数据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 CE Features > Core OS Services > Core OS Reference > Serial Communications Reference
这里边的那些函数我之前都看过了的,这些函数只是对串口系统设置相关的参数而已,并不是我们实际操作串口数据的函数

这些函数最终不都要调到串口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接收数据也至少得调用WriteFile/ReadFile这些函数吧,我想问的就是WriteFile/ReadFile是不是就对应COM_Read ,COM_Write

是要调用WriteFile/ReadFile来发送接收数据,找个最简单的串口AP来看看不就清楚了
后面的问题自己跟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可能是我理解错误吧,下边的代码就是串口发送数据函数
void CSerialPortDlg::OnSend()
{
        DWORD dwactlen;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串口未打开!"));
                return;
        }

        UpdateData(TRUE);
        int len = m_strSendEdit.GetLength();
        char *psendbuf = new char[len];

        for(int i = 0; i < len;i++)
                psendbuf = (char)m_strSendEdit.GetAt(i);

        WriteFile(m_hComm, psendbuf, len, &dwactlen, NULL);         /* 从串口发送数据 */

        delete[] psendbuf;
}
我想问下WriteFile这个函数是对应驱动里的那个函数?

网友:
我现在要写驱动呢,还没办法做实验。。。。

网友:
引用楼主 andylao62 的帖子:
请问串口应用时,对用户开放的串口驱动流接口函数,就是MDD部分下的函数,包括COM_Init,COM_Deinit,COM_Open,COM_Close ,COM_Read ,COM_Write, COM_Seek,, COM_PowerUp, COM_PowerDown, COM_IOControl几个基本实现吗?
这里确认 一下,现在准备开始写串口驱动了。。

我觉得这个驱动有点奇怪,上面这些函数是放在MDD的,楼主,这些你不用管的,管好的PDD直接和上面的MDD绑定联系起来就够了

网友B:
调用WriteFile最终会导致COM_Write调用

网友C:
回帖是一种美德!传说每天回帖即可获得 10 分可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用WriteFile最终会导致COM_Write调用

终于有人确认我的说法了。。我可以写驱动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拿来做debug 串口,能不能通过加入驱动使这个串口能给用户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调用WriteFile最终会导致COM_Write调用

终于有人确认我的说法了。。我可以写驱动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就是拿来做debug 串口,能不能通过加入驱动使这个串口能给用户用呢?

应该是不行的,二者不可得兼!

网友:
完全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帖是一种美德!传说每天回帖即可获得 10 分可用分!

是吗?那我也顶一把,只为这1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