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对nand flash的分区问题。。

楼主: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
nand flash已被自带的驱动分成了part00(BINFS)和part01(FATFS)两个区,part01被mount起来作为用户可用区~~整个nand flash被定义为 DSK1:
我想把part01这部分独立出来~即把part00单独作为DSK1:而part01单独作为DSK2:请问各位有什么比较简便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
简便的方法是没有的。这不像在PC上,用工具就能很容易做一个分区。

网友:
简便的意思是:是否能在不改动eboot的情况下做到如题的效果~因为小弟手中没有对应板子的eboot代码

网友:
麻烦各位帮帮忙~~^!^

网友:
自己帮自己顶~~

网友:
1楼已经说明,不能实现。WINCE没有这样的功能,即使你能改eboot也不行。因为BINFS是不能作为普通用户分区mount,所以不能改名。

网友:
回shuiyan:
我的意思不是要把binfs那部分mount起来~~是想把2部分分离成2个独立的盘符在wince上的storage management下显示出dsk1:和dsk2:~~或者说把binfs分区隐藏,使“part01”变为“part00”~~因为偶想做usb function mass storage~windows Xp不支持binfs文件系统~不这样分离 不能使nand flash的用户可用区部分在pc上显示盘符~~

网友:
再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
试下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USB\FunctionDrivers\Mass_Storage_Class 下添加

   "Partitions"=hex:01   ;Partition list, eg."hex:02,03" will map the 02 and 03 partition
   "Removable"=dword:1  ;Non-removable disk

显示成两个DSK也可以,把驱动加载两遍,用配置指定每个盘范围,然后在驱动里读写时加个偏移

网友:
回simplaman:
请问你是否改动过usbmsfn.dll这个驱动~~好象只改注册表无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shuiyan:
我的意思不是要把binfs那部分mount起来~~是想把2部分分离成2个独立的盘符在wince上的storage management下显示出dsk1:和dsk2:~~或者说把binfs分区隐藏,使“part01”变为“part00”~~因为偶想做usb function mass storage~windows Xp不支持binfs文件系统~不这样分离 不能使nand flash的用户可用区部分在pc上显示盘符~~

这个可以,BINFS不mount,但是还是会占用part00,然后是DSK1和DSK2分别对应part01 part00。

不过得改eboot,驱动和应用里无法实现。

网友:
回shuiyan:
如果要改eboot~应该怎样改呢?可以给些建议吗?谢谢~^!^

网友:
在eboot中找
BP_OpenPartition(1, -1, PART_BINFS, TRUE, PART_OPEN_EXISTING);
或者只要找到 PART_BINFS

这是将flash一部分分区并格式化成BINFS的。你只要将剩下的分区并格式化成FAT就行。

网友:
这样做就能使得nandflash在wince下不显示binfs分区为part00~~而显示fatfs分区为part00?是吗?^!^只要能使剩余区域显示为part00对于我来说就大功告成了~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一般BINFS放OS镜像,而且会在开始的部分,所以BINFS都是PART00,这个没见人能改过。不过一般不会加载,就是在WINCE界面看不到。

flash的剩余空间格式化过后,会以PARTS01在管理器中显示,加载时的名字是按注册表设置来的。

网友:
但是在存储管理器里还是会显示part00和part01两个分割区~怎样才能使part01独立成为一个dsk呢?要是改注册表就能解决问题的话那就太好了~呵呵

网友:
管理器的PART00对应BINFS,肯定会有。
flash剩余空间对应PART01,在注册表里设置成AutoMount=1, 而"Folder" = DSK 属性就是将这部分空间Mount成DSK目录。
还有,WINCE下没有分区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