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检测时中断截取不到的原因,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
问题:

硬件:EPDZ3338+触摸屏(层电阻阻值在5-6K)

芯片集成了触摸屏驱动,在检测的时候,只要设定触摸屏检测标志位就可打开触摸屏检测有无按下,按下的时候会产生中断,通过这个中断A/D转化实现其他的功能,现在就是中断出不来,不管怎么按下啊,只在触摸屏很小的左上角按下时有中断产生。我怀疑是否和触摸屏的电阻值有关(因为一般的触摸屏只有几百),顺带问下触摸屏检测按下的原理。希望能找到问题所在,谢谢

网友:
很大可能是LZ的屏坏了,建议换一块试试.
触屏的工作原理可以参考下面的链接:
http://www.jytouch.com/jsfw3.htm

网友: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应该等待检测到了触摸键再产生中断标志!

网友:
根据lz的描述,应该是触摸屏坏了。赶紧找厂家换一块,免得耽误研发时间。

网友A: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都是好的,我换了好几块了,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种现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触摸屏的问题,都是好的,我换了好几块了,还有别的原因导致这种现象不?

既然都换好几块了,那也不可能是“触摸屏的电阻值”问题,除非这个触摸屏初次试产,从没有真正有人用过。

你做驱动的?还是应用?什么平台?什么OS?硬件电路你设计的?

网友:
首先你确定只有左上脚才有中断吗?触摸屏的原理,当有按下时,产生X,Y轴的电流变化,经过A/D转换后生成数字信号.左上脚的坐标
是(0,YMAX).你看看你的那个标示位是怎么定义的,电阻确实能影响触摸屏的准确与否,但不清楚跟那个标志位是否有关.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的回答:
我先来回答5楼的

这个触摸屏确实初次试用,不过是初次用在这个芯片上,
不过,厂家检测用在别的芯片上正常,能够全屏中断检测。
至于后面的连续5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没有联系

回答6楼的:其实中断检测还没有到进行A/D转换的地步,只不过是按下就有一个中断
至于为什么只有左上脚有很困惑。
期待高人的解答
为什么不能全屏呢,我试过并上一个500的电阻,能够绝大分检测到,但不灵敏。在画的过程中断点相当厉害,
也就是检测不灵敏的原因

为什么!困惑中!!!

网友:
那就是刚开始产生的电流过大吧.我觉的你应该弄清楚它是怎么判断是否有中断产生的,就是那个中断标志位是怎么定义的.
当你点下后,也可以通过万用表检测一下电流的变化,一下子就能找出问题了.

网友:
你的触摸屏控制芯片是什么?中断是由该芯片产生的,而芯片产生中断的前提是发现触摸屏有按下动作。
一般电阻式触摸屏的按下,就是X+/Y+被拉低。你可以用示波器或者万用表测一下4根信号线看看变化。

网友:
各位说的都是肺腑之言,我会慢慢查找原因

网友:
触摸屏产生中断的原因是按下时有个上升沿或下降沿,你可以检测下你的driver IC 中断产生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先确定硬件是否有接错,或者IC initial 错误。按照你的说话驱动是IC 自带的,那应当只要查硬件原因。看清楚你的DRIVER IC 的datasheet 是不是对触摸屏有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ic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