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选片问题

楼主(2008-06-29):
求教:选片问题
最近设计要用AD转换器,开始选用了MAX197,但是一问100多一片,用不起了。
不知道高手们有什么性能类似价格比较低的芯片能代替max197?
转换器

网友A:
为什么就没人回答那?

网友B:
需求不明。
如果需求只有max197能达到,那当然只有一个选择。

网友C:
到www.maxim-ic.com.cn/focus.ti.com.cn/等网站去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