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即插即用 和 热插拔 的区别

楼主:
这个问题我已google,baidu之。。还是不是很明白。。我刚涉及到驱动开发这一块内容。。希望能得到大家通俗的解释。。。不要给我google和baidu出的答案。。

网友A:
“即插即用”是指安装了设备之后系统可以自动配置和管理设备,不需要人工处理即可使用。
“热插拔”是指可以在开机状态下将设备与主机连接,并可在运行状态下直接断开连接,不会造成数据错误和物理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插即用”是指安装了设备之后系统可以自动配置和管理设备,不需要人工处理即可使用。
“热插拔”是指可以在开机状态下将设备与主机连接,并可在运行状态下直接断开连接,不会造成数据错误和物理损伤。

人工处理 和 自动配置和管理设备 分别是指什么啊?能不能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哪一些是即插即用设备,哪一些不是即插即用设备,不是即插即用设备的需要怎么样的人工处理?热插拔 是不是 都属于即插即用设备啦?

网友:
人工处理就是需要用户自己来配置和管理设备,例如分配设备所使用的中断号、I/O端口地址、内存地址等,“即插即用”是指这些都由系统自动来完成,现在常见的PC设备基本都是“即插即用”的。热插拔不一定是即插即用设备。

网友:
为什么热插拔不一定是即插即用设备呢,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是指可以在开机状态下将设备与主机连接,并可在运行状态下直接断开连接

难道这种连接和断开不是先要由系统自动配置的么?
还有PNP管理器是一个什么东西,是指硬件还是软件,还是两者的结合呢?

网友:
“即插即用”和“热插拔”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即插即用”是系统(“软”)的概念,“热插拔”是物理(“硬”)的概念,两者不存在包含关系。
PNP管理器是软件。

网友B:
即插即用是要重启机器才能认出来的
热插拔立刻就能认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插即用是要重启机器才能认出来的
热插拔立刻就能认出来。。

你说的这个“认出来”是指什么?可以使用么?

网友:
对 就是可以使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