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上建立GPRS连接

楼主:
我找了很多这个类似的问题解答,但没找到想要的,没办法只有开贴问了。

CE上我用AT拨号
ATD*99***1#
CONNECT 115200
~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 }6}!}$}%軁"}&} } } } }'}"}(}"}#}$?&磣~ }#?}!}!} }6}!}$}%軁"}&} } } } }'}"}(}
"}#}$?&磣~ }#?}!}!} }6}!}$}%軁"}&} } } } }'}"}(}"}#}$?&磣~ }#?}!}!} }6}!}$}%
軁"}&} } } } }'}"}(}"}#}$?&磣~ }#?}!}!} }6}!}$}%軁"}&} } } } }'}"}(}"}#}$?&磣
~ }#?}!}!} }6}!}$}%軁"}&} } } } }'}"}(}"}#}$?&磣~ }#?}!}!} }6}!}$}%軁"}&} } }
} }'}"}(}"}#}$?&磣
NO CARRIER

是不是说明已经连上网,是不是就可以用ConnMgrEnumDestinations得到这个连接,并选为SOCKET所使用的连接呢?

总感觉AT拨号和SOCKET编程中间还要做些什么!

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你用什么模块发送连接指令?从信号状态来看,貌似连接模块没有集成PPP协议。

网友:
我的上网设备市场上买的,开始没想着做开发,没有DATASHEET。它可以在CE上设置拨号就可以用,里面是有wavecom的Q2403A
有没有集成PPP协议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网友:
你的at命令设置都设全了没有??

找个gprs的命令设置介绍看看。设对了才行的。

而且有好几个东西要设的。

网友:
看过lenux的一些文章。
谢谢dghh159关注。

我的命令序列为
AT
AT+CGDCONT=1,"IP","CMNet"
AT+CGACT=1,1
AT+CGREG?
AT+IPR=115200;&W        //根据相关资料,前面均正确返回提示
ATD*99***1#

网友:
我只做过cdma的。gprs的应该更加成熟一些阿。

你做一个http包,发向一个网站(保证能访问的)看看行不行。
先用at查一下当前的信号。

你应该找到模块的型号。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大家帮忙提点一下

网友:
先设置好APN “AT+CGDCONT=1,"IP","CMNET"”
激活PDP “AT+CGACT=1,1”
然后再把GPRS模块和CE设备串口连接。
在CE上的“网络和拨号连接”里新建一个拨号连接。
在新建的拨号连接图标上的右键菜单中选择“连接”。
把电话号码改成“*99***1#”,用户名和密码为空。

网友:
fengwx 你的操作是用手工完成,这操作完后可以上网,没有问题。但我现在要的是代码全部搞定。

网友:
使用WinCE的RAS API,具体用法看MSDN吧,我也没用过。

网友:
RAS好像和这个没多大关系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