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RegQueryValueEx

楼主:
代码是这样的:
Xxx_init(pvoid context)
调用先后如下:
HKEY  hkey=OpenDeviceKey((LPCTSTR)Context);
RegQueryValueEx(hKey,
                REG_VAL_NAME,
                NULL,
                NULL,
                (LPBYTE)(&val_name),
                &dwDataSize);
Context即为 HKLM\Drivers\Active\**,其对应的key registry为 HKLM\Drivers\BuildIn\XXX,我打开注册表,在\Active\** 下并没有我要找的REG_VAL_NAME,当然在\BuildIn\XXX是有的,该函数返回也为这个值。
我想问的是,这个RegQueryValueEx检索是对哪个key进行的呢?
或者是我的理解有问题?我以为是对HKLM\Drivers\Active\**下的各项进行的。

还请各位赐教啊。
谢谢了。

网友:
OpenDeviceKey()函数返回对应的BuildIn键值句柄。

网友:
应该是在HKLM\Drivers\Active\**下检索的,device.exe成功加载驱动后就会在active键值下面写下驱动的相应信息.不过你说打开注册表没看到就比较奇怪了,除非是没有正确加载,要不然肯定会有的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这两天也找了些资料看.
如2楼所说,device.exe成功加载驱动后就会在active键值下面(HKLM\Drivers\Active\**)写下驱动的相应信息,其中有一项为'key',其值为HKLM\Drivers\BuildIn\XXX,而OpenDeviceKey打开正是这个key的句柄,如1楼所说.所以那个REG_VAL_NAME就得到了.
如果要检索active键值下面的内容,用RegOpenKeyEx 打开:
    RegOpenKeyEx( HKEY_LOCAL_MACHINE, (LPCWSTR)context,  0,  0,  &hkey);
再对hkey RegQueryValue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