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还是EEPROM,怎么用软件判断EEPROM的大小
fjw10245
fjw10245

网友A(2008-12-09):
还是EEPROM,怎么用软件判断EEPROM的大小
RT,不知道能不能对地址以外的空间读写的异常来判断一个EEPROM的大小,比如一个8K的,我向8K以外的区域写数据,如果出现异常,而7K区域没异常,我就认为这个EEPROM是8K的,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软件
空间

网友B:
说实话,没这样试过,你可以这样写。读写地址通过I2C传送,如果是设备不接受的,应该返回NAK。或许可以用起来。

网友C:
楼主这个创意不错,很有开拓精神,期待答案ing

网友:
用FLASH吧,通过CFI可以读取Flash的所有参数,包括大小。

网友D:
呵呵!你写数据不会给你提示异常吧!
主要看你是串口的EEPROM还是并口的EEPROM。
以前做EEPROM校验时做个,在随机地址写入0xaa,0x55,0xff,0x00,这几个特别的数字,然后再读出来,看写进去没有,你应该可以使用这个办法!

网友E:
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读IC的ID,或者串号什么的。每一种IC都有其固定的ID,读到该ID,按照数据手册上面进行解析,你就知道该IC的大小是多少、扇区等等的信息。

网友F:
楼上的正解,看芯片的DATASHEET 就搞定了

网友G:
还正解,正个屁

网友H(2009-01-09):
4楼方法不错,就是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