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惑: 在wince5.0下如何读AD卡采集的数据...

楼主(2008-02-19):
请高手解惑: 在wince5.0下如何读AD卡采集的数据...
用pc104 跑wince5.0,我现在有一块AD卡,用来采集传感器传回的数据,不知道如何才能采集到啊?
用不用编驱动程序啊?直接读地址行不行啊?请高手指点一下啊,最好有原代码参考一下啊,十分感谢啊!
如何
最好
WindowCE

网友A:
行不行为什么不去试一下呢?自己不动手,完全靠别人是不现实的。

网友B:
应该是要写驱动的。

网友C:
直接读地址也是可以的,但是这样的话,程序的灵活性就不会很好!!!

网友D:
看看你用的是什么公司的板。基本这个都会有驱动的,找相应的公司要就ok了,没有必要对其进行地址直接操作。如果没有支持5。0的话就只好自己动手做了!

网友E:
结贴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弄明白了,谢谢你们热心解答啊,分不多每人都得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