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wince中的程序中如何关闭掉自已,再启动其它程序?

楼主(2008-08-31):
关于在wince中的程序中如何关闭掉自已,再启动其它程序?
程序A是个更新程序,当更新完成后,它要关闭自己,然后启动另外一个程序?代码如何实现啊?
请高手给下代码,听说有个processcreate的方法?好像不太好用啊,有时能打开程序,有时不行.
wince
程序
其它
如何
WindowCE

网友A:
先CreateProcess启动另外一个程序,再kill掉自己!这种方法应该行吧,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网友B:
是不是逻辑有点问题,自己都干掉了,还怎么去启动别人了???

网友C:
更新完成后,它要关闭自己:应用正常退出即可。
启动一个应用:ShellExecuteEx

网友D:
1\应用关闭前启动其它程序,
方法如楼上几位所说
2、应用关闭后,再在某一时间或事件时启动其它程序
使用CeRunAppAtTime/CeRunAppAt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