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NBOOT中一段代码的分析

楼主:
        ; Valid block sanity check
        ldr                r0, =NAND_NUM_BLOCKS
        cmp                r0, r7
        bls                LoopForever
        mov                r0, r7
        bl                IsBlockGood
        tst                r0, #1
        addeq        r7, r7, #1
        beq                %b5

请问上面的程序怎么结束?我看怎么象是死循环?

网友:
        ; load from first good block after block 0
        mov                r7, #1
        ; Valid block sanity check
        ldr                r0, =NAND_NUM_BLOCKS
        cmp                r0, r7
        bls                LoopForever
        mov                r0, r7
        bl                IsBlockGood
        tst                r0, #1
        addeq        r7, r7, #1
        beq                %b5

网友:
;  FUNCTION:                IsBlockGood
;
;  DESCRIPTION:                Checks if a block is good by checking the bad
;                                        block indicators of first 2 sectors of block.
;
;  PARAMETERS:
;                                        r0 - block to test
;
;  RETURNS:                        r0 - 0 for bad block
;                                r0 - 1 for good block

网友:
bls LoopForever ????贴详细点平台啊,什么编译器啊,都表达详细点

网友A:
如果IsBlockGood 返回非0就出来了

网友:
当NAND_NUM_BLOCKS 块检查完成之后,就跳转到LoopForever里了?!!

还有如果有个坏块,程序就死循环了,费解

网友B:
上面说错了,如果有坏块,程序就继续执行,也就是说通过这段代码继续向下执行。

网友:
LoopForever 就是死循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IsBlockGood 返回非0就出来了
返回0出来还是返回1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说错了,如果有坏块,程序就继续执行,也就是说通过这段代码继续向下执行。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我不明白,如果一块FLASH没有坏块,那么程序就在这里一直循环??

网友:
坏块的分类
总体上,坏块可以分为两大类
(1) 固有坏块
这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坏块,一般芯片原厂都会在出厂时都会将坏块第一个page的spare area的第6个byte标记为不等于0xff的值。
(2) 使用坏块
这是在NAND Flash使用过程中,如果Block Erase或者Page Program错误,就可以简单地将这个块作为坏块来处理,这个时候需要把坏块标记起来。为了和固有坏块信息保持一致,将新发现的坏块的第一个page的spare area的第6个Byte标记为非0xff的值。

我在网上搜到的信息,难道NANDFLASH都有固有的坏快?希望明白的人解释下...

网友:
程序是在找第一个Good的块
如果找到了就跳出
遍历NAND_NUM_BLOCKS个块后仍然找不到Good的块就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