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拨号上网

楼主(2008-03-14):
evc 拨号上网
各位大侠好,我用evc写了个Ras拨号上网的程序,拨号能够成功,也可以连接Ftp服务器,但是在程序里拨号成功后就无法用Internet访问网页了,总是提示语音通话正在进行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还有我可不可以直接调用系统的拨号程序呢?望各位大侠指点!
上网
服务器
Internet
程序
语音

网友A:
但是在程序里拨号成功后就无法用Internet访问网页了 什么意思?
在拨号成功前能够访问网页???
拨号成功了后, 应该就是正在通话中啊.

网友B:
是的,如果我在程序里拨号成功了,我可以访问ftp服务器,但是我用Internet浏览器浏览网页就提示正在通话,可是我打不开网页啊

网友C:
提示是这个:语音电话正在进行时无法拨打数据电话,请在语音电话结束后重试!这样就访问不了网页,请帮忙啊!

网友D:
是不是你的网页设置了始终使用拨号?
看一下你的ie 设置。

网友E:
我看了,没有看到这一项设置啊,我用的是多普达e806c,请问还有什么其它的原因吗,能直接调用系统的拨号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