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关于benq m23GPRS模块的数据成功发送后的问题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小弟最近用c51控制m23上网发送数据,看说明上写到如下
----------------------------------------------------------------
问:在数据通讯状态下,模块在什么条件下确认一帧数据发送完毕并通过
INTERNET 网发送到远端?
答: 由于是透明传输,所以在协议的处理上就不可能通过字符串标志来确认一组数
据发送完毕。有两种情况M22,M22A,M32 会确认一组数据发送完毕并马上将数
据打包发送出去。
第一种情况是在一组数据发送完毕后延时一定时间,在这延时期间模块若是没
有接收到其它的数据,则模块把当前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第二种情况是,若是模块接收的数据总量超出了模块的缓存空间,则模块自动
将数据打包发送出去,考虑到IP 和UDP 数据报的每一帧的数据量,我建议客户每
一组数据的最大量不超过1024 字节,以免在传输中由于分片的原因而产生丢包现
象。

-----------------------------------------------------------------------
我想问的是除了这2种办法,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没有哪个引脚能检测到么?
或者有什么其他的GPRS模块能做到这个效果呢?就是有个引脚能在一帧数据发送完毕后变高或变低,或者串口能收到什么消息,期待高手的指点

网友:
呵呵,你说的发送数据时候的串口引脚电平变化是串口的协议,一般我们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是采用3线的串口,如果你串口带流控的话,确实串口是有电平变化的.你去看看串口协议吧..

网友:
可是通过GPRS发送完成跟串口还有关系么?我的意思是51->串口->模块->GPRS网络->服务器,我想知道  模块->GPRS网络  这里发送成功后我如何知道呢?

网友:
首先,即使串口流控也无法实现这样的效果,因为流控只是通知FIFO可以接收数据,并不是说发送成功。

而所需要的模块->GPRS网络发送成功提醒功能,从原理上讲也是无法实现的。
GPRS中的BB可以知道是否发送完一串数据,但是无法知道是否发送成功。因为没有相应的协议命令。除非对方能返回一个确认信息。

网友:
大家都是高手啊,我正调试这个东西呢

网友A:
谢谢啊,也就是说必须要从服务器与我的客户端进行协议上的约定才能确定是否发送成功,是不是所有的GPRS模块都是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啊,也就是说必须要从服务器与我的客户端进行协议上的约定才能确定是否发送成功,是不是所有的GPRS模块都是一样呢

是的,必须服务器和客户端遵循同一个协议规范,每串数据进行相应的应答,才能达到你需要的效果。

网友:
最近又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连续数据的发送,我留了足够的延时了,大部分的数据是按照预期的想法发送的,一次收一个包,但是有的时候服务器一次接收2到5个包的数据,最后的包不完整,感觉像是模块在发送的时候阻塞了一样,我设的AT$TIMEOUT=100,留的延时超过1秒了,可还是出现阻塞,最差的时候3秒数据才上来,都超过模块的缓冲了,结果造成了丢包,不知道是为什么,手册上又没有什么特别的说明,求助各位高手啊.

我自己想是不是我和模块自动检测是否GPRS网络畅通的功能冲突了?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啊,信号绝对不是问题,很畅通,难道不能连续发很久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