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频率的问题

楼主:
一直没注意这个问题,前天想起来,有点困惑。
CPU内核的频率是通过外部的时钟频率倍频得到的,比如25MHZ的时钟给CPU的话,那CPU的频率应该是25MHZ乘以倍频数。但是CPU的外部总线接的SDRAM是133MHZ的,这个133MHZ的频率如何能和CPU的频率匹配呢?

网友A:
由主频分频而来,比如533的主频四分频后就是133,400的三分频就是了

网友:
都是接时钟发生器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这里: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34257.html
讲得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主频分频而来,比如533的主频四分频后就是133,400的三分频就是了

我知道了,跟计算机里前端总线相似吧。如果内存访问频率能提的更高访问速度也就可以更快了。如果主频400MHZ,内存是400MHZ,那么它只需二分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