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R语音播放,求助高人.看看.......

楼主:
情况如下:

想在CPU主频200MHz的PocketPC上(操作系统Windows Mobile5.0)实现软电话功能,以AMR格式传输语音。

需要实时的将PCM数据转化为AMR格式。

尝试过如下几种解决方案:

一、采用3GPP提供的 Floatingpoint ANSI-C code(26104-510),但是编码速度无法达到要求,编码的速度大概只能处理一半的实时PCM数据。

二、采用Intel(R) Integrated Performance Primitives (Intel IPP)库来实现编码,这样速度能够达到要求,但是软件将只能运行在采用Intel Xcale架构系列CPU的只能设备上。

三、看了一下开源的ffmpeg类库,它对于AMR编码的实现也没有重写,而是直接采用了3GPP的解决方案,无法解决速度问题。

求助:

是否存在第三方的不依赖于CPU类型、不依赖于硬件编解码芯片的,能够以纯软件编码的方式实现,并且能在200MHz主频CPU上达到速度要求的解决方案?

(以降低程序对设备硬件的依赖性)

可以不实现自适应功能,只要在固定码率下能够达到速度要求即可。

先谢了...

网友: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一.二...

网友:
有过这方面经验的高人,请指点一二...
纯软件实现的方案,如果有成熟方案可以有尝支持.
yfeng1@hotmail.com

网友:
完全软件实现的AMR处理,在CPU 200M的处理器上.能达到的速度极限是多少呢?
知道的高人能给个参考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