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问题

楼主: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IMPORT  Main
    AREA Start,CODE,READONLY
    ENTRY
    CODE32
Reset LDR SP,=0x40003f00
      LDR R0,=[Image$$RO$$Limit]
      LDR R1,=[Image$$RW$$Base]
      LDR R0,=[Image$$ZI$$Base]
      CMP R0,R1
      BEQ LOOP1
LOOP0 CMP R1,R3
      LDRCC R2,[R0],#4
      STRCC R2,[R1],#4
      BCC   LOOP0
LOOP1 LDR R1,=[Image$$ZISSLimit]
      MOV R2,#0
LOOP2 CMP R3,R1
      STRCC R2,[R3],#4
      BCC LOOP2
      B  Main
      END

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 (Fatal) A1355U: A Label was found which was in no AREA
Startup.s line 1

    1 00000000 IMPORT [Image$RO$Limit]

1 Error, 0 Warnings

并且光标指在第一行即:IMPORT [Image$$RO$$Limit]
请问大侠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的对象没有声明?

网友: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应该是:

  IMPORT |Image$$RO$$Limit|
  IMPORT |Image$$RW$$Base|
  IMPORT |Image$$ZI$$Base|
  IMPORT |Image$$ZI$$Limit|

注意是竖线“|”不是中括号“[]”
注意IMPORT前一定要留空格或Tab键。

网友:
IMPORT  |Image$$RO$$Base|        ; Base of ROM code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s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se

        IMPORT        MMU_SetAsyncBusMode
        IMPORT        MMU_SetFastBusMode        ;hzh

        IMPORT  Main    ; The main entry of mon program

        AREA    Init,CODE,READONLY

        ENTRY

以上是我的成功例子,楼主仔细看看区别。---------摘自ADS下的BIOS

网友:
ADS中的汇编程序,标号顶格写,其他都不要顶格。

*********************************************
*             飞凌嵌入式                    *
*         www.witech.com.cn                 *
*********************************************

网友:
呵呵
问题解决了|Image$$ZISSLimit|中的S应写$
还有[]要变成||
谢谢各位大侠的赐教,现在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