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的WINCE设备是16位的,如果我要实现如下减法:
65535-12是否溢出?
我的意思是:对于16位机,最大数字为无符号数65535,相应的二进制值为1111111111111111,刚好16位。
在这个减法算式65535-12中,被减数65535如果默认为UINT,那么就不会溢出,否则,65535就会溢出,简单
地说,就是一个字根本就装不下有符号数65535。
不知道在计算机中常量整数(比如65535)在默认情况下是当作INT还是UNIT?
还有,INT是否就是UINT?整数有多种类型:
short int ,unsigned short int,int,unsigned int,long ,unsigned long 。。。
不知道各占多少个字节?

网友:
应该是不同的系统有所不同的。

int 不等于 (uint = unsigned int)

至于类型占的字节数,你可以通过

int count = sizeof(int);
count = sizeof(short);
来获取

网友:
根据我在一楼的说话,如果CPU是16位的,65535-12是否溢出?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说的系统是指操作系统还是硬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