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Plantform Builder5.0 编译问题

楼主:
PB5.0编译OS时,build.log出现这样的错: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ar6k_ndis_cf'
向各位高手请教这是什么错呀,要怎样解决?

网友:
这应该是在Sysgen的时候生成的
LZ查看一下有没有改动过Public下面的东西,然后用Build and Sysgen试一下看看

网友:
再build一次,如果还有这个错误,再查原因

因为PB有时是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还有,请多给一些编译信息

网友:
查看wince5.0下的  .log文件,看是哪个地方出错的,再先部分编译该模块,如果成功了,再sysgen工程。如果错误,则该模块/特性错误!

网友:
我刚才也遇到这个问题:
PB5.0编译OS时:
build.log: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ar6k_ndis_cf'
果然是在Sysgen的时候生成的:
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我在网上查到关于“ar6k_ndis_cf”的,好像是Windows CE 5.0 平台2006年11月更新里头夹带的一个东西: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926260/zh-cn

网友:
   这个帖子也讲到了“NMAKE : fatal error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ar6k_ndis_cf' ”
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701/08/a060a58b-eca5-4457-8823-d2b343ecb74a.html

   有人说是“更新了微软的QFE以后就会出这个问题,主要是编译非BSP中的文件出错 U1073或者是Cannot find某文件,打开文件夹看那个文件明明在.有时候build and sysgen以后可以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不管怎么样都解决不了,即使新建一个Emulator工程什么都不改都会出错.过段时间再建一个说不定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我现在PB5.0也都打上了2007年全年补丁了,看来是由于使用的BSP太老旧了

网友:
更新过PB之后,将原有BSP中的feature全部都delete,然后add一次,这样比较有助于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重启,再次编译试试。

网友: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看看

网友:
问题解决了:
   由于我使用的BSP包是三星官方的S3C2440的CE5.0BSP([WinCE50]SMDK2440A_Rev1.1)包,里头单独提供有CESYSGEN文件。
也正式由于PB5.0 打了补丁,所以在%WINCE%\PUBLIC\COMMON\CESYSGEN下的makefile文件是更新后的,里头包含一些新的组件特性(而这些新加入的组件一般是不与特定的BSP相关的),所以就要在三星单独提供有CESYSGEN文件中加上关于'ar6k_ndis_cf'的内容(参照、对比升级后备份的CESYSGEN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