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 EVC 的编译问题

楼主:
一个应用程序 需要包含en.lib 这个lib是汇编和c编译的

举个头文件的例子:a.h
#include "mode.h"
#include "frame.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int Str2mode(const char* str, enum Mode    *mode);
int Mode2str(enum Mode    mode, char** str);
int frame2str(enum RXFrameType ft, char** str);
int Txframe2str(enum TXFrameType ft, char** str);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我的应用加入了这个en.lib  和a.h

但是很奇怪 编译之后 不能识别这几个函数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我在我的应用的.cpp中 #include

后来还在stdafx.h中添加了 #pragma comment(lib, "Amr_Enc_Lib.lib")

还是不行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去掉#ifdef __cplusplus  试一下

网友:
把这个en.lib 直接增加到项目中

网友:
你不觉得你的代码有点问题吗?为什么要用#ifdef __cplusplus 两次?
而且呢,每个API你必须分看然后完整的定义,参考如下:
//文件:lib.h
#ifndef LIB_H
#define LIB_H
extern "C" int add(int x,int y);   //声明为C编译、连接方式的外部函数
#endif

#include "mode.h"
#include "frame.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int Str2mode(const char* str, enum Mode    *mode);
extern "C" int Mode2str(enum Mode    mode, char** str);
extern "C" int frame2str(enum RXFrameType ft, char** str);
extern "C" int Txframe2str(enum TXFrameType ft, char** str);

#endif

你尝试一下,看OK否?

网友:
好了没有搞定了请留个信息,谢谢~

网友:
看看是哪个函数只声明 没定义   然后在pb里面查查 看函数定义在哪个文件  或者看看pb的帮助 看函数的定义在哪个库文件里

网友:
不知是不是因为病毒,把文件修改了 我重新copy一下就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