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操作系统在ARM上的移植与开发(讨论)

楼主:
 Vxworks系统在嵌入式ARM(s3c2410\pxa270 等)芯片上的移植,目前做的人比较少,希望从帖子发出来后能够凝聚一群做这方面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网友:
s3c2410有官方的bsp包
不用想要用应该还要修改

网友:
建议 你去  中国电子开发网!
哪儿研究2410的多!

网友A:
俺最近也刚买了块2440的板子,没有vxworks的BSP,只好自己在写。正在从intergrater920T上进行移植,平时没时间,也就周末偶尔能抽出点时间来弄。
用AXD及点灯,能跟到wdbconfig了,不过串口还没有配好,只要一printf立马就挂,还有时钟频率也没有配好,现在还在看芯片手册对寄存器呢。

网友:
好像没那么简单,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最近也刚买了块2440的板子,没有vxworks的BSP,只好自己在写。正在从intergrater920T上进行移植,平时没时间,也就周末偶尔能抽出点时间来弄。
用AXD及点灯,能跟到wdbconfig了,不过串口还没有配好,只要一printf立马就挂,还有时钟频率也没有配好,现在还在看芯片手册对寄存器呢。

我在rominit.s中就实现了串口,而且可以打印到超级终端。我是根据一个2410的bsp 改的。另外就是2440开发板带的程序提供了一些参数。
1,        jtag 调试方式下,串口由于频率不同,不能输出,即使在全速运行情况下
2,        首先要初始化串口UART 所在的GPIO
3,      时钟频率参数要设置正确

网友:
这种移植bootrom的事可以参考linux的代码。

启动部分、串口打印都是相通的

网友:
找个例子照着该呗,不过工作量确实比较大,还要有仿真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做Vxworks系统在嵌入式ARM(s3c2410)芯片上的移植,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首先我生成bootrom文件和Vxworks文件
问题一:现在就是将bootrom要烧写到flash中,在我板子中有一个NOR Flash和NAND Flash,我不知道写入哪个flash中;
问题二:我目前采用两个烧写软件,一个是Flash Programmer和试验箱当时配带的一个flash烧写器,但是提示与pc机连接不上(注:我是通过带有JTAG接口和MultiICE仿真器集成的器件进行下载的)。 我感觉pc机与试验箱连接下载bootrom方式不正确。
注:我也是初次使用,在语言描述上可能不太专业,望大家谅解。

网友C:
本人最近正在移植Vxworks到2440A上,在Simulator上已经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做Vxworks系统在嵌入式ARM(s3c2410)芯片上的移植,遇到一些问题希望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首先我生成bootrom文件和Vxworks文件
问题一:现在就是将bootrom要烧写到flash中,在我板子中有一个NOR Flash和NAND Flash,我不知道写入哪个flash中;
问题二:我目前采用两个烧写软件,一个是Flash Programmer和试验箱当时配带的一个flash烧写器,但是提示与pc机连接不上(注:我是通过带有JTAG接口和MultiICE仿真器集成的…

1  写入Nor Flash 因为Nor Flash可以单步调试
2  flash programer可以 不过速度慢 你可以试着移植个Uboot来写FLASH 或者干脆自己写一个小程序来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人最近正在移植Vxworks到2440A上,在Simulator上已经通了

Simulator只能用来做Vxwork应用某些应用程序方面的开发 对写BSP没什么用处

网友:
有哪位大哥移植成功了,发小弟一份啊!

网友:
有谁在做lpc2214的bsp?
有谁知道三星的和飞利浦的arm有什么区别?

自己对arm的启动过程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D(2009-10-15):
深圳知名通信企业,高薪诚聘底层软件设计师、工程师,
4年以上嵌入式系统开发设计经验;
熟悉PowerPC/mips/ARM/X86至少两种或以上处理器架构;
熟悉CPU的多核、多线程、cache、MMU等常用硬件技术,深入了解嵌入式OS(VXWORKS,linux等);
熟悉常用硬件单元或芯片,如网口,flash,硬件加速引擎的软件驱动技术;
如果有意向可简历发到:
zwd20091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