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开发asp程序,并访问数据库的问题

楼主:
原来在wince5.0下开发asp,用的是sql server ce 2.0数据库,可以用createobject访问,但现在换成了sql mobile,不知道如果用asp访问该数据库,不知该怎么弄才能在asp下访问sql server mobile,用Createobject不知该创建哪个。另外有没有其他的好的解决方案,例如可以有在wince上运行的支持asp.net的免费的服务器?
谢谢各位。

网友:
没人理我?再顶

网友:
wince5.0下开发asp?可以吗?--------这些不懂哦。建议楼主多看PB帮助文档
俺发现里面有好多提示,还有http://blogs.msdn.com/ce_base/这个地方不错,微软的CE博客,里面牛人辈出,
俺是驱动的,不懂,只能做些提示了。没有人回答,挺郁闷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看一下。

网友:
楼主是要在 设备 中开 WEB SERVER 吧。

按道理来说,都是 微软 的数据库,应该都可以。

而连接数据库用的都是 COM 技术,应该没什问题,对看看 这个新数据库的帮助。

网友:
谢谢楼上的,web server已经开了,原来用SQL  ce 2.0时ASP可以访问数据库,用ADOCE,但是因为SQL  CE2.0不支持同时访问,所以就换成SQL Mobile了,我看了帮助了,上边写了支持OLEDB方式访问,也有VC++下边的用OLEDB访问的代码,可是现在我不知道如果在ASP里用OLEDB访问SQL  Mobile数据库。

网友:
问下楼主,wince中的asp和pc上的asp语法完全相同吗,还是有部分限制?

网友:
语法相同,但是像createobject(filesystemobject),session这些是不行的。有部分限制。

网友:
ASP有专门的接口访问SQL CE数据库?是不是对SQL语句的进一步的封装?

网友:
ASP里和PC上的一样,就是用createobject,不过在ce里创建adoce.connection,在pc上adodb,
结贴了

网友:
em9000支持WinCE mobile,和sql servermobile,可以去看下。我的qq346109921,可以和我联系,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