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和wince 6.0环境下,如何导入SMDK2410 ??

楼主(2008-06-09):
vs2005和wince 6.0环境下,如何导入SMDK2410 ??
最近学习vs2005嵌入开发,用SMDK2410实验板. 不知如何导入SMDK2410,是把整个SMDK2410文件夹复制到\WINCE600\PLATFORM\ 文件夹下面吗?
请求答案!!
wince
开发
如何
文件夹
学习
WindowCE

网友:
BSP是有版本之分的,你的SMDK2410是for wince6.0的吗?

网友A:
LS说的是关键,现在一般的2410的CE5.0的

网友B:
我现在下载到了SMDK2443,导入之后能够识别,也能建立文件.
就不知道SMDK2443是否支持2410的实验箱?

网友C:
2443与2410不兼容,接口和寄存器相差较大。你也可以改,毕竟Samsung的整体都是基于ARM的,改动很小。花点时间而已。

网友D:
那请问有没有支持WINCE6.0的SMDK2410的BSP呢?
有的话帮忙发一个给我 kangseaman@gmail.com

网友E:
6.0:直接将BSP复制到WINCE600\PLATFORM\ 下即可。不像5.0需要导入CEC的操作
因为pb6是按目录检索的。

网友F:
但是用SMDK2410考到目录下,无法识别.
是不是6.0不支持2410啊??

网友G:
你的2410BSP不是FOR wince 6.0 的吧
需要移植

网友H:
怎么移植2410BSP到wince 6.0下面呢?
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