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将string型转成char*类型

楼主(2008-04-15):
EVC下将string型转成char*类型
EVC下将string型转成char*类型.
CString str(_T("01234567"));
char *ch = str.GetBuffer(0);
这在VC6.0中编译没任何问题.但EVC下编译出错.
error c2440:"initializing":cannot convert from 'unsigned short*' to 'char *'
请问怎么解决?
问题
convert
cannot
error

网友A:
GetBuffer返回的是UNICODE(TCHAR),而你定义的是char,所以产生了这样的错误。如果你需要的确实是char,那就用转换函数再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