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5.0 Platform Builer 系统定制
nillht
nillht

网友A(2008-01-02):
Wince5.0 Platform Builer 系统定制
Wince PB新人,用Wince PB做了OS后生成映像,烧入S3C2440板后Wince5.0系统正常工作,可是当我把resco radio V1.71绿色版拷入执行radio.exe的时候,弹出窗口说"找不到radio或它的某一个组件....".请问我需要在PB中加入哪些组件才能让其运行? 这个绿色软件在装有PPC 2003的PDA上运行正常. 先谢过了!
绿色版
绿色软件
系统
WindowCE

网友B:
还要看resco radio V1.71用到什么部件

网友C:
是一些mfc的dll或者其他用到的dll,可以用工具看看exe都用了哪些dll,然后将相关的dll和exe一同考到同目录就ok了

网友D:
解决了,是需要一些dll。多谢各位!如何结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