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请问 wince定制后,桌面背景里有一行时间,大家是怎么去 ...

楼主(2008-05-08):
请问 wince定制后,桌面背景里有一行时间,大家是怎么去掉的?
如题,我想换桌面背景。按照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416/15/cd2aa2be-8b5d-48f3-8b75-564cda9c9a55.html里说的方法没有成功。
桌面背景
定制
wince

网友A:
lz,那样是可以成功的,一行时间是什么?版本信息吗?

网友B:
我的一行时间是windows embedded ce6.00(build1937 on feb 28 2008)
可能就是你说的版本信息。你知道怎么去掉吗?我按照http://topic.eeworld.net/u/20080416/15/cd2aa2be-8b5d-48f3-8b75-564cda9c9a55.html里说的方法背景图片换成我自己的图片。但是那一行还是在图片下面没有去掉。
顺便问一下,怎么样才能让图片拉伸充满整个屏幕?
我的只在显示器中间占了一小部分,其余还是桌面背景颜色。

网友C:
public\shell\oak\hpc\ceshell\ui\desktopview.cpp 里面
#ifdef SHIP_BUILD// #ifndef SHIP_BUILD 我是在这里改的
WCHAR wszVersion[256];
OSVERSIONINFO VerInfo;
VerInfo.dwOSVersionInfoSize = sizeof(OSVERSIONINFO);
::GetVersionEx(&VerInfo);
::wsprintf(wszVersion, L"Windows Embedded CE v%d.%02d (Build %d on %s) ",
VerInfo.dwMajorVersion, VerInfo.dwMinorVersion, VerInfo.dwBuildNumber, TEXT(__DATE__));
if (m_hbmpDesktop && !fTileBackgroundImage)
{
rc.top = rcBlt.bottom + 5;
}
else
{
rc.top = rc.top + (rc.bottom - rc.top) / 2 - 8;
}
::DrawText(hdc, wszVersion, -1, &rc, DT_SINGLELINE | DT_CENTER | DT_TOP);
#endif

网友D:
突然想到,定义环境变量SHIP_BUILD=1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网友E:
肯定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