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AME for wince的编译

楼主:
找到了一个wince版本的mame,使用的应该是EVC编译的,但是我尝试编译的时候却一直做不出来,具体是提示某找不到某头文件,把头文件的问题解决以后又多了更多错误,提示的是大量变量之类没有定义。
不只有有谁编译过这个东西吗?应该是需要做一些其他的设置吧
有谁帮忙看看吗?? 谢谢先了

源码放在我的资源里
地址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799107

网友A:
是PPC的,不是Windows CE的。

CPU只支持SH系列,LZ想要把它编译到什么CPU上?

网友:
MAME?什么东西,LZ解释一下,让我们也长点见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PPC的,不是Windows CE的。

CPU只支持SH系列,LZ想要把它编译到什么CPU上?

我想编译到arm9,2440、、、
这个相差很大么?

ls的,mame只是个街机模拟器,类似于在电脑上玩拳王之类的街机游戏

网友:
MAMECE3 太老了,支持的一些古董游戏听都没听说过,搞出来也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