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求救,关于在高压电附近输变电站,有很强的电磁波干扰, ...
stubbornwn
stubbornwn

网友A(2008-05-23):
求救,关于在高压电附近输变电站,有很强的电磁波干扰,对于RS232 的干扰问题
1.我在高压电场,输变电站,附近,架设一个GPRS或者CDMA设备,在这个附近电磁波干扰很大,对RS232干扰程度会很大吗,希望大侠指点,
如果我用RS485可以解决干扰问题吗。
如果有干扰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谢谢各位了
高压电
设备
电磁波
GPRS

网友B:
485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另外要看看你的232线有多长。如果比较长,建议使用485

网友C:
CPU离GPRS之间有多远?如果是在同一块板子上,就无需担心了,只要设备外壳做好接地屏蔽就行。
如果连接线必须暴露出去,那么就得考虑空间干扰了,RS485的抗干扰性肯定比RS232好的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