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问题

楼主:
   我现在被CAN总线的通信问题绊倒了,有哪位路过明白的指导下呗,解决的会再加分哦
   我现在研究串口转CAN模块与路由之间的无线通信:我通过PC机发送命令通过串口转CAN模块(两个)将数据发到路由器,路由器收到命令后天线将接收到基站A的信息返回到PC机的串口调试助手显示出来,同时我还有一个基站B可以定时通过路由器的天线接收数据将其返回到PC机上,我只通过PC机发送命令获取基站A的信息没有问题,基站B直接返回信息也没问题,但是我想同时获取两个基站的信息,也就是我PC机和基站都是定时要求返回信息到PC机上显示出来,就会出现问题,一段时间后CAN接口不再接收数据了(但通过CAN分析仪能看到CAN总线上确实有数据接收到了),有时甚至串口端的命令或返回信息也接收不到,
   有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简单的说CAN收发器接收数据一段时间后不再接收数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查一下串口部分工作是否正常吧。
感觉可以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说CAN收发器接收数据一段时间后不再接收数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而且不关电重启操作系统后还是不接收数据,希望高人指点,急需,谢谢!

网友:
希望高人指点,急需,谢谢!13834523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