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08-07-21):
硬盘数据恢复
160G的硬盘,原来分了一个区,重新分三个区,大小为:8,134,6,C盘装了系统,D盘放了2G的工具软件,现在想恢复原来的数据,有办法么。
硬盘

网友A:
如果你重新分区后没有对各盘进行文件的读写可以用recovermyfile试试,我的前阵就用来,能找回大部分

网友B:
1 使用recovermyfile试试。
2 使用diskman修改分区表,把你的磁盘分区调回来,然后再使用recovermyfile恢复看看。
注:
diskman 只修改磁盘分区表的信息,不会修改磁盘其他扇区的内容。

网友C:
基本没有指望了, 不管是FAT 还是 NTFS

网友D:
用 diskman 从建分区表 不要在纯DOS下 然后用FINDDATA 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