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GPIB资料。。。

楼主(2008-12-25):
求GPIB资料。。。
请问大侠们,
GPIB卡怎么安装?
GPIB命令协议是什么?
谁有HP3456A或者其它有GPIB接口的仪器的最好是中文的说明书?偶咋 一份完整的都没找到。。。。。。
我见过有强人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操作GPIB设备,请问这要掌握什么知识?要对GPIB协议很清楚,还要熟悉设备指令是么?是不是很难啊?
非常感谢回答!
设备
资料
接口
知识

网友A:
什么接口的?USB还是PCI的?不管哪种都应该有对应的驱动。
一般都是E文的,需要向原厂要的,不过大部分在网站上可以下的到的,不是什么机密。
GPIB也只是种通讯接口而已,无非是通讯协议比一般的繁琐一点,IO口操作自然可以满足其时序要求的,只是速度难以满意。用在普通场合足够了。
要想自己对GPIB操作,当然要细致了解协议。设备指令是为了操作仪器的,可以临时查看。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在门外看着里面,觉得很难,等到真跨进去了,会发现:哦,不过如此。
别担心,先静下心来看协议,看懂了,一切都迎刃而解。

网友B:
大侠你好牛啊,怎么什么都用过??
可以传我个GPIB指令集么?比如安捷伦34401A这个万用表的指令我怎么也找不到。。。。
一般GPIB仪器的指令大部分都通用的吧?

网友C:
本主题最新目标:求中文IEEE488.1标准和IEEE488.2标准!
实在没有就E文的吧,偶想用单片机做个GPIB卡,嘿嘿~~

网友D:
表指望我了,还是N年前用过,写过一些,早就丢的一干二净了。用的少就忘的快。这东西不热门,应用不广泛。为生计所迫,很快放弃了。
开始目标先别定太高,建议还是先埋头去啃E文标准,至少读5遍,真的,那时我们几个没一个能少于这个量的。没有cn格式的就是痛苦。
读通之后,再针对的进行单片机的选型,才有利于开发。别上来直接想往单片机上跑。